Q36 G极电压多少 ?哪几个电阻分压?为什么要DCIN_DRV信号?

楼主(2023-07-30):
Q36  G极电压多少  ?哪几个电阻分压?为什么要DCIN_DRV信号?Q12 E极和C极短接在一起了?怎么去导通?

网友:
应该是2.6V

网友:
怎么算来的

网友(2024-08-09):
同求,哪个大神出来解释一下,感谢!

网友:
Q33 G极接地是什么意思?没看懂。高手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