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CPU电压偏低

楼主(2023-07-31):
维修一张X79主板,主板运行不稳定,测量发现有三相CPU电压偏低(0.6V),有三相CPU正常(1.07)。主控芯片使用的ISL6636,大致电路如下图,已经更换过驱动管,故障依旧,请教大神们,这种故障该如何下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三项是满载的时候才会正常.节能模式

网友B:
能不能正常安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正常安装系统?

进系统就死机或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这三项是满载的时候才会正常.节能模式

已经在一张同款正常主板测试过,没有节能模式,正常电压每一相都是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