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不开机,修能开机了,但是没有进系统后没有触摸

楼主(2023-07-31):
surface pro4不开机,修能开机了,但是没有进系统后没有触摸,并且不充电,电池提示255%.刷了站内的bios开机有彩带并且有一把锁,可是故障依旧,将这块主板放到另一台壳上,这壳有电池,能正常充放电,电池也显示正常,将主板又刷回原机的bios还是不行。再将这块主板放在有电池的上次的壳上。不灵不,还是测电池还是255%

网友:
刚拍的板号

网友:
淘宝买个BISO啊,或者找专门修微软的要一个

网友:
电池现在正常了

网友:
触摸还不能用

网友:
刷bios要本机me 不然没触摸

网友:
先重新安装一下系统试试,我之前有一台就行重新安装系统,让它自己补一下驱动,和bios升级就好了

网友:
电池是检测脚,对位不准,重新安放主板就行了,触摸刷工厂,原机的还在的话,可以合成

网友A:
这么好的笔记本也有坏的?

网友:
我的苏菲婆四在嗷嗷待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笔记本也有坏的?

pro4通病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