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屏上半截暗

楼主(2023-07-31):
遇见两台了一台27一台24杂牌的。只有最底部一根灯条。现在打算买灯条换上试试,但是码不准到底是灯条亮度不够,还是导光板导光不行,还是驱动板电压不够,驱动板可能性小,电压不够应该会闪。有没有遇见过的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
感觉换个升流板,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这种外观的杂牌的,我有换过灯管,一样的还是上面黑,应该是导光板的问题

网友:
是有点黑  导光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了导光板解决。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开机时间长了一圈发白,黑色界面明显,基本上10分钟开始发白,开的时间越长越明显。除了屏和边板都换了个遍了。对边板加热也没报应

网友:
收藏留存 看看以后能否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