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 ddr3内存vvt电压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7-31):
先说症状,能正常点亮,不定时屏幕画面卡住死机,高负载比如玩游戏看4K电影不会死,一旦切换到低负载很容易死机。
首先想到是显卡,显卡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换显卡无果,
然后就怀疑cpu,这个cpu淘宝那种魔改的,就是笔记本9代6核12线程i7的规格加转接板,
那时性价比很高 价格600不到,当时8代i5要1000多,但是相比来说坏的几率较大,
换了正常的cpu,还是一样。
后面就重点查cpu内存供电,电压都正常,于是就借示波器,纹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到这一步就不想修了,直接让客户加100换了片主板,留下来自己用顺便折腾。
换到我自己手头那颗魔改CPU,插满4根d3内存直接不亮机,单插任1根能亮机,想着会不会还是内存供电不稳定导致,
这次又量了下vtt电压,发现vtt电压只有0.1左右,后面就简单了,检查发现vtt供电芯片en开启上拉电阻断路,换了一个10k电阻一切都正常了。

之所以说这个奇怪,vtt电压应该是0.65或0.75v,为什么这个电压没有却能正常开机,而且高负载不死机 低负载反而死机?
我之后在铭瑄h110 d3主板上试过,人为切断vtt电压直接点不亮的。。。。。。

网友:
vtt电压只有0.1左右,这个电压能亮机真是怪

网友(2023-08-31):
Vtt电压低也能亮机,也许是华硕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