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日常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3-07-31):
1.A1466不开机
  拿到主板测量了一下没有阻值异常的,然后通电看电流 电流只有64,我一般先看3.42
有,公共点,3v,5v,都有 ,简单测量一下,这个电流CPU供电肯定没有 ,然后测量到电压异常, PM_SLP_S3_L这个电压为3.3V,经检测Q8131转换过来的,PP3V42_G3H此电压正常,更换Q8131 电压回复正常, 开机上电跑完码!

 会员1246198100鑫豆2025-9-25 17:22
 会员1512300100鑫豆2023-11-21 11:03
 会员1342505100鑫豆2023-11-4 14:19

网友:
会修一点MAC,会分享一些案例,内容编辑的可能有些许粗糙,望理解,有错误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指出来,希望有大神交流,V18972980867

网友:
A1932,机器故障为上家升级内存后不显示,但是外接正常,EDP也未短路,检测屏供电3.3没有,此电压未接屏应该也会出来一瞬间,最后更换芯片U8501,修复完成。 咱就不发图片了, 脑补应该能懂!

网友:
A2141  故障为不出CPU供电,且SVID无波,啥也不说直接干U,然而故事的结局是一样的,再来,干桥,还是一样,仔细观察上家维修动过的地方,掉件,电阻R1400缺失,补上,修复完成,这算完美修复,还是不完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