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装win10

楼主(2023-07-31):
如图,老主板技嘉b75 d3v装win7一切正常,装win10无限重启蓝屏,gpt格式和mbr都试过,都是无限蓝屏重启,bios已经在线更新到了最新FD2014版本

网友:
好久没装系统了,不会是BIOS里的硬盘模式不对吧!你看看你是不是调成了IDE模式!

网友:
建议换人。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AHCI看看

网友:
改模式看看吧

网友:
技嘉B75主板默认硬盘模式应该就是AHCI呀。还有做系统的时候要用UEFI启动。

网友:
你换个别的pe做系统,用驱动总裁的pe应该没问题。

网友:
b75平台肯定支持win10,win11的,

网友:
换个U试试看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可能是CPU 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H61 做 10 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