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250W的待机功耗有点高嘛?

楼主(2023-07-31):
维修一巨龙,通电后串的100w灯泡灯丝有点红,测待机5Vsb和开启PS4V,均正常,现在纠结开不开机?以前修过不少电源,但还没修过功率这么大的。
不开机
window

网友:
犹豫一会儿开机,灯泡一闪一闪的但后级无输出,表明PFC开关状态正常,应该是电源功率大了灯泡瓦数小了建立不起工作状态,去灯泡直接通电,各组电压输出正常,PG正常。该电源故障:pfc推动管上管BE击穿,串联保险电阻从10欧变成了27欧,造成PFC开关管和保险炸了。完美修复。

网友:
最好把场管的两个推动三级管换掉,以免再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