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mt触发掉电(VCCST_PWRGD没有出来)

楼主(2023-07-31):
      一台雷神911mt,故障为触发掉电。拆出主板看了下板号,蓝天代工的板子,板号为6-71-NH50DP,上电看电流待机40多mA,按下开机键电流可以上到200-600不等......想知道详细维修步骤请看下文详解!

      【故障机型】
雷神911mt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雷神911mt,故障表现为触发掉电

雷神911mt触发掉电 图1

       拆出主板看了下板号,蓝天代工的板子,板号为6-71-NH50DP,上电看电流待机40多mA,按下开机键电流可以上到200-600不等,基本在这个范围内快速掉电,这种情况我们直接按照时序来维修,先测一遍各大供电电感的阻值,都正常,直接上看电压,测量发现3.3v,5v,1.8v,1v,内存1.2v,VCCSA这些电压都有,CPU供电没有触,按照时序测信号,测量到平台复位之前的SYS_PWROK信号都出来了,测3.5v的线性也没有短路的,继续查一些小的供电,发现内存的0.6vVTT_MEM供电没有产生,查开启是由DDR_VTT_PG_CTRL控制的,此开启信号也没有,测阻值没有短路,此信号由CPU发出,所有我们先继续测其他信号发现VCCST_PWRGD也没有产生。

雷神911mt触发掉电 图2

      继续追查此信号的来源,发现VCCST_PWRGD由Q56控制产生,Q56得到ALL_SYS_PWRGD欧控制Q56B导通拉低SYS_PWRGD#。再使Q56A截止,VCCST_PWRGD被上拉到1.05v供电,实物测量发现Q56B已经得到ALL_SYS_PWRGD的高电平导通,R593上端供电为0.2v。说明1.05V_VCCST没有产生,继续追查此供电产生条件。

雷神911mt触发掉电 图3

      看图纸可知U38的6脚开启后产生1.05V_VCCST,测量主板6脚开启正常,2脚供电有,4脚电压为0.26v左右,基本确定管子坏,我们先尝试短接一下2/4脚,短接后上电触发电流可以上到1.4a左右开机。

雷神911mt触发掉电 图4

      那我们把刚才飞的线扯掉,从料板上取个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开机测试正常。

雷神911mt触发掉电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LZ好技术,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学习,研究得仔细

网友:
开机时序哪里看、?怎么知道的开机时讯

网友:
跟我的笔记本一毛一样,学习了!

网友A:
今天接到一个戴尔掉电,我之前也以为可能是PG信号引起的,后来拆开散热器才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有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到一个戴尔掉电,我之前也以为可能是PG信号引起的,后来拆开散热器才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有个洞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有不有图纸?没有图纸难弄!丶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修板不易,一圏跑下来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2023-12-01):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