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_DAH98MMB8D0

楼主(2023-07-31):
第一次修华为 ,红圈处电感下面对地短路,没有图纸 这里是多少伏的供电?

网友:
CPU 报废!小伙子

网友:
VCCCA  1.05V

网友(2023-10-04):
实测阻值35 电压1.05,为0直接换CPU,这款电脑的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CPU集成的南桥供电~

网友(2024-01-10):
这个电感的 正常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