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张GTX965M移动版核心改的显卡,也就是黄伟达。

楼主(2023-07-31):
维修一张GTX965M移动版核心改的显卡,俗称黄伟达。
卡是两个月前捡的,当时花了50多,卖家说的不包好坏,估计是坏的,买回来上机测试风扇能装,不亮机,进主板bios设置成核显优先启动,顺利进系统了,但是设备管理器看不到独显,果然不包好坏就是坏的。

然后就是测12v 5v,3.3v有没有短路,果然测出来都没有短路,然后上机测电压,核心和显存电压都是0,3.3v,5v,12v都有

然后在闲鱼跟一个修显卡的哥们聊上了,然后就逮住他一顿问,他也指导我,让我测各种测试点,测完拍照发给他,最后他说估计是主控问题,主控是up1642p,搜了下这个芯片,果然搜到了一个一样故障的案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6887-1-1.html
也是差不多的故障,然后就买了个up1642p这个芯片,到货后一顿操作猛如虎,换这个芯片的时候有个电阻掉了(这是一个伏笔,下图是之前拍的,这个时候有这个电阻),然后还是不亮机,后面就是一个一个排查,发现有个保险烧了,这个保险也换了,供电还是没有出来,最后一顿乱分析,发现少了个电阻,然后根据up1642p的图纸判断出少了的电阻是一个2kΩ的电阻,然后焊上电阻,扣上散热器上机,插电,开机,轻松点亮

上机测试,驱动打上了,烤鸡正常,旧版鲁大师跑分7万8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通过维修提高自己的技能,一举两得。

网友A:
保险烧了,感觉是开路。风扇不转应该先修供电啊。怎么会去修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感觉是开路。风扇不转应该先修供电啊。怎么会去修芯片

风扇转,没有核心和显存供电

网友B:
BIOS可以发一份么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可以发一份么老哥

好的,晚上回去再发

网友C:
10系列的桌面和移动版在系统显示的型号都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系列的桌面和移动版在系统显示的型号都一样了

是的,但是有一定的区分,比如后缀有max q design,30系列还有Laptop g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有一定的区分,比如后缀有max q design,30系列还有Laptop gpu

当然,不然冤家就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可以发一份么老哥

我发的链接被吞了,你可以去techowerup  bios数据库里面找找,跟我这个一样的bios

网友(2023-09-01):
黄伟达?这么多假卡?

网友(2023-10-09):
引用 网友D:
我发的链接被吞了,你可以去techowerup  bios数据库里面找找,跟我这个一样的bios

谢谢找到刷上了,但现在识别了,卡了B2. 测显存阻值只有20多,你的多少?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