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67,板号:15341-1适配器不能充电,CPU还降频,如何维修?请教高手

楼主(2023-07-31):
今天遇到一台dell 15-3567,的笔记本,板号:15341-1,如图1图2,故障为插上适配器能识别电池但不能为电池充电,CPU还降频,如图4图5,充电IC为739HRZ,如图3,插上适配器在线测得电池电压为0V,如图7 PQ4301的D脚为3.3V,S脚为3.3 V,G脚为5V,如图789,PQ4302的B为0.4V,照原型号换了后还是一样的0.4V,图11的PS_ID直接连到EC,有3.3V,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
充电和降频的交织点就是ec你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不充电修好了,降频就解决了

网友:
充放电芯片条件看看,可能是检测电阻断线了

网友(2024-04-28):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