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550 TOMAHAWK BIOS芯片上没有spi_clk

楼主(2023-07-31):
请问大家我手上有两块主板都是测不到spi_clk输入信号。只有一个拉高的直流电平。测量过bios rom芯片到cpu的走线都是完好的。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主板不产生spi_clk呢?
CPU 肯定是好的。

网友A:
cpu供电是不是真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是不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我还和好板子比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