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GK7MR0R板子求助!

楼主(2023-07-31):
板号:GK7MR0R
配置:10750,GPU=2060
这台机器SRJAU桥有点问题,桥过热后会掉电,因此换了个全新桥不再掉电了。
问题来了,未换桥前显卡玩游戏啥的都OK,换桥后直接代码43,显存和核心供电正常,跑MATS全部显存报错,而且卡很久的那种,感觉不是GPU的问题。
测量到PU1发现1.8V转换供电1V8_FP_FUSE_GPU未出,开启由GPIO26_FP_FUSE信号而来,此信号来自GPU。
问题:GPU发出这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呢?
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23-8-14 23:29):
8月13日:更换回原PCH,显卡还是不能识别显存,说明与PCH是毫无关系的。

补充内容 (2023-8-14 23:30):
8月14日:更换显卡核心,故障解决,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BIOS不对会显卡感叹号  桥也可能没换好 装回原机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对会显卡感叹号  桥也可能没换好 装回原机桥看看

BIOS未动,只是改了ME,桥难道也会导致的嘛,感谢师傅回复

网友B:
刷个BIOS看看?这种故障我换桥还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看看?这种故障我换桥还没遇到过。

感谢回复,BIOS重写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BIOS重写过了。

好了吗?如果不行,看看桥旁边和背面,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D:
这个信号你看看是不是南桥发出来的  是的话你直接强拉开启看看显卡能不能正常 我在别的机子试过强拉开启1.8电压可以开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你看看是不是南桥发出来的  是的话你直接强拉开启看看显卡能不能正常 我在别的机子试过强拉开启1.8电压可以开启显卡

电路中预留了 3.3V 强拉,强拉后 FUSH1.8V 有了,然故障依旧,晚点把桥换回来看一下,谢谢回复。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8代以后单纯改me只能解决亮机慢的问题,,像不认sata和usb.都是me配置错误,,去买一个工厂bios试下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有!

网友:
8月13日:更换回原PCH,显卡还是不能识别显存,说明与PCH是毫无关系的。

网友:
8月14日:更换显卡核心,故障解决,目前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2023-09-13):
换了南桥  又能接受换显卡  客户也够执着的

网友(2023-10-22):
同样机器,装不装内存电流全是跑2.4几

网友(2024-07-27):
43代码一般是显存问题不排除核心问题,就是换核心没BGA设备是不行的

网友(2024-09-10):
同样故障pu1强拉1.8v也没有解决, 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 跟桥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