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 神舟战神Z7-KP7GH

楼主(2023-08-01):
修一台 神舟战神Z7-KP7GH ,板号GJ5CNXX REV1.1,二修机,拿到手是不开机,插电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要过一会才上电,不重启,再按下电源键重复,电流40左右瞬间掉电,显卡供电对地阻值非常低,上家估计误判,以为显卡挂了,把显卡的供电电感全断开,之后就说显卡坏了,报价太高,用户没修,就到我手里了,看到论坛大部分都说这个电流干桥能秒杀,我这边笔记本修的少,所以返修台都没有,手机修的多,看了看桥价格100多,就报价准备用土炮干,换完后直接秒杀,开机慢,刷了一个改ME的程序搞定,附改过开机快的程序。

网友A:
现在还有用白光干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用白光干桥的

不是专门修笔记本的,返修台用的太少了。

网友:
牛X,修手机的就是手工好

网友:
土炮干南桥才是重点

网友:
不懂这个能不能干CPU

网友B:
CPU一般都在靠中间,板材能控制到不怎么变形,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一般都在靠中间,板材能控制到不怎么变形,就没问题。

你太牛B了,真正的手艺人

网友:
过瘾!土炮打球!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厉害啊 老司机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放心,虽然干的少但不是第一次干,没返修过,小一点的CPU都干过,也没见返修。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什么牌子的热风枪

网友:
这个牛掰,土炮干桥

网友:
条件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