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一般要备几种CPU

楼主(2023-08-01):
各位大佬,主板维修一般要备几种CPU?    我比较少修台式机,现在想储备点测机CPU,想问问是按CPU接口类型储备一些低级的CPU可以吗

网友:
这些分多种接口啊

网友A:
23代cpu  4代   6代  8代  amd4接口一个   服务器那种至强的用客户的   10代以上的也可以用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代cpu  4代   6代  8代  amd4接口一个   服务器那种至强的用客户的   10代以上的也可以用客户的

网友:
inter amd  2种

网友B:
4到九代G系列,AM3,AM4,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到九代G系列,AM3,AM4,

网友:
inter  2 4 6 8 10比如有的110你用7代的测试还得升级BIOS  ,上6代就直接支持的

网友C:
就是按cpu接囗类型储备低级cpu

网友D:
i3 2100 测1155
i3 4130 测1150
G3900 测1151v1
300系及以后板子配套U价格高,让客户自行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i3 2100 测1155
i3 4130 测1150
G3900 测1151v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按cpu接囗类型储备低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