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最近遇到好几个华为的或者荣耀的机子都是烧这个供电的

楼主(2023-08-01):
最近遇到好几个这个华为或者荣耀的机子都是烧这个CPU供电的,基本都没修,现在遇到华为的都怂了,这种情况估计CPU都不保的吧。这种情况你们都是修下去还是不修了啊?
华为
荣耀
cpu
cpu供电

网友:
不修了,通病,CPU坏,换AMD的主板

网友:
换CPU风险高,搞不好亏钱

网友:
遇到好多台,一台没修好过

网友:
8694通病 没有修的意义 CPU挂了 换板吧

网友:
就是这样,换amd板

网友:
遇到仨修好了俩CPU活着的 别放弃 换芯片试

网友:
CPU活的,都认你修到了,,别人那全是坏了CPU

网友:
华为到现在我只修好一台 几乎全军覆没

网友:
这通病对机主来说也忒残酷了,

网友:
CPU挂的是真多

网友:
华为水平不行啊,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
厂家设计问题 没办法

网友:
只能换CPU了

网友:
批量烧,估计和散热有关系,

网友:
遇到直接叫客户换机器

网友:
华为手机还可以,电脑技术还不成熟,这种情况CPU基本都是挂了的

网友:
这不都是常客了嘛

网友:
烧掉的芯片拿掉。短路的地方处理好,然后边上空着的地方装新的。电感也移过来。能好就好。不好就是cpu挂了

网友:
修,必须修。先恢复现场,确定供电正常,再看U。

网友:
这个遇到过几个了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芯片还没有烧糊。就是击穿短路了,客户都不愿意修 嫌贵

网友:
焊盘没烧糊换cpu能好(供电修好再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现实太残酷了。

网友:
CPU几乎都是保不住的,华为的修复率整体不高

网友:
路过学习,设计缺陷。

网友:
下不去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