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插电风扇狂转不显

楼主(2023-08-01):
联想IB250MH插电风扇狂转不显(后面才发现是BIOS设置的问题,断电后恢复上一次状态)这个应该是通病好几片都这样

插电后风扇狂转,不显,测复位没电,在测CPU电压没出。内存电压出来了,CPU供电芯片开启,EN也都正常,后面发VCCSA没有,他是PWM的,芯片U51的15脚供电有,14分脚的EN没有。查上级发现是通过二个MOS管来的

测了Q67D极没电压,G极还有5V,Q68的G极有电压,正常Q68要导通,接低Q67的G极的,那找到问题了,直接拆了Q67,插电开机,VSSSA电压出来,CPU电压也出来了,复位也有了,喇叭响了,亮了,装机。收钱

网友(点评):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