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 1876 surface Pro x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3-08-01):
拆开后  量键盘线都正常   Pro4 有些键盘不能用 也是这个   芯片导致的   就是屏幕有点难拆

网友:
感谢分享  后面还真没怎么喷到了

网友(2023-09-07):
这个芯片十年什么型号

网友:
你好   surface pro 4 那个键盘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的苏菲 键盘用不了 我趁更换电池  顺便把去试试把这芯片换下  我会贴贴片 用络铁

网友(2025-01-18):
高端货,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