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被锁定的B450 (已解决)

楼主(2023-08-01):
解决方法:换CPU  不过还是很疑惑,为什么只有这两块板子用这个U有问题 (200ge)

手里有两块B450 一块技嘉 一块VX
都出现了一样的毛病,一度让我以为我中病毒了。
具体表现为

可以开机,但是无论进系统还是BIOS,日期为 01/01/2508  (VX是2472)。时间是00:00分

当你尝试修改时间,比如把月份改为08,只要按下回车,又会自动变回01。

年份会变,但是不是变成正常,是变的更多。

进系统同步时间可以同步到正常,但是只要一重启,就变回去了。电池有电,并且装不装电池都一样。

BIOS里其他设置是可以更改并保存的。

开始是VX的B450 尝试过更换RTC电路,晶振,协整电容。问题依旧,然后修第二块板子,发现了一样的故障。

一度怀疑是不是中毒了。但是后续的板子没有在出现同样的情况了。

难道2块板子都是桥内RTC模块损坏???求大神解惑

网友:
BIOS阿 刷阿

网友:
线刷,BIOS里刷 都试过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4的RTC电路在cpu里面

网友(点评):
换CPU好了,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只有这两块板子有这个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能说一下用的什么方法?修了哪里?

网友:
AM4主板的实时时钟与以前的主板不同,以前的主板实时时钟电路都是集成在桥中,AM4主板的实时时钟采用独立的时钟芯片,CPU通过SMB总线读取此芯片中的年月日时分秒, 此实时时钟芯片由3V电池直接供电, 外接有32.768K晶振,只通过SMB总线与CPU通信,外围电路不与其它电路交互, 据此很容易找到该实时时钟芯片;

根据这个特性, AM4主板取下CPU后实时时钟还在工作, 一但重装安装上CPU, 主板的时间也应该是正确的. 出现时间问题时应检查实时时钟芯片到CPU座的SMB总线, 检查此时钟芯片的外接32.768K晶振频率,更换此时钟芯片, 也有可能是CPU的此路SMB总线单元出现问题, 此路SMB总线还会连接到PCIE插槽与IO芯片等, 此芯片为8脚STOP8封装,型号有PCF85063 ISL1208等, 不同的品牌或型号使用的芯片型号可能不同(没有测试过不同型号芯片的代换)

备注:  AM4主板上有两个32.768K的晶振,一个是给CPU 中COMS电路提供时钟,  另一个就是给实时时钟芯片提供时钟. 楼上说实时时钟在CPU中的是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赞!不过我碰到的这个确实是CPU问题

网友:
7楼大神说得很详细,我明白故障所在了。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