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帖子后,有个问题我还不清楚,谁能说说??

楼主(2023-08-01):
看了这个帖子后,有个问题我还不清楚,谁能说说??

这个帖子说充电器的中间针断了,开机状态下不充电,关机状态下能充电,这个原理是什么??
先看充电芯片1脚2脚,中间针断了的话,就是低电平

2脚直接与EC相连,也就是开机状态下是否充电是由EC来控制的,是低电平就不充电,高电平才会充电是吗?

附加图纸

网友:
应该是原装适配器中间针断了,用其他适配器只能关机冲,原因是其他适配器电压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额,你这算是赤果果的打广告了吧~~

网友:
盲猜,我更认同2楼的观点,中间帧应该是类似探测信号一类的作用,如果断了,板子无法返回信号,从而无法提供更大电压电流供电,关机状态下本身就不触发这类信号所以可以充电~
这个个人盲猜,不一定对,欢迎大佬斧正~

网友:
关机状态下不触发信号

网友:
中间的针是功率识别脚,针断了系统就只能按最低功率取电,所以开机不充电

网友:
功率识别脚 不是acin acok

网友:
原装针关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