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70显卡上电时序先后

楼主(2023-08-01):
一张耕升3070显卡,有5V  有1.8V 没核心和显存和PCI_V 供电。
请教大神 是先修核心供电 还是先出PCI 供电

网友:
已解决 先出核心供电

网友:
只要有5V和1.8V,就要先修好MSVDD核心供电

MSVDD正常了,才有PEXVDD,有了PEX后才有NVVDD和FBVDD(显存供电)

网友A:
这个板子,应该就是1V8是1.8,5V是5V,就是你测量的两个正常的供电。然后修MSVDD就是核心供电就是GPU_V,有了这个才有PCI_V(PEXVDD)。有了PCI_V后才有DDR_V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应该就是1V8是1.8,5V是5V,就是你测量的两个正常的供电。然后修MSVDD就是核心供电就是GPU_V,有 ...

这个才叫专业

网友:
板子上都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
直接硬启,跑线

网友:
本来想修显卡的,但是前两年我修的卡99%都是核心挂了,放弃了

网友:
5V
1.8v
GPU_V
PCi_V

网友:
5V 整理一下
1.8v
GPU_V
PCi_V
DDR_V

网友:
谢谢高手们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神的赐教。学习了

网友:
测试一下应该

网友:
最后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显卡工作时序

网友(2023-11-05):
我有一张一样的显卡,背面靠近DP接口的一个20个引脚的电源管理IC烧坏了,看不到型号,楼组可否告诉我这个IC的丝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