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桥坏,屏坏,显卡有问题)

楼主(2023-08-01):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故障为不开机,维修后发现是桥坏,屏坏,显卡等有问题引起的。

      【故障机型】bmg2104 红米G游戏本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红米G游戏本,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就同行描述,他换屏的时候没有拔电池,直接拆下屏幕更换,结果换完发现不开机了,就发过来给我们抢救一下,拿到机器后直接拆机,拆出来查看此板号是BM5120_V1.2。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 图1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 图2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 图3

      这个主板是没有图纸的,不过换屏引起的不开机,估计十有八九就是桥坏了,我们测一下就知道了,先测量屏附件的供电阻值,基本上都正常,再测桥上的阻值供电,发现左上角阻值为5。

      右下角两个电感一个是1.8v供电,一个是5V供电,阻值都正常,3.3v供电电感再主板左侧,阻值也正常,既然有一个到桥的电感阻值为5,肯定基本上短路了,用1v烧机发现桥发烫,基本锁定桥坏,直接去订购新桥更换,这块板用到11代的I5,桥也是500系列的,所以也比较贵。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 图4

      买来新桥更换后测量桥上阻值都正常,之前短路的地方阻值也恢复正常了,呢就直接上电看一下情况,上电发现电流可以正常上电,过一会大小写键也可以切换,说明可以开机了,但是没有背光,也不显示,看了下屏幕,上家拆过但是没有更换,查看屏接口,发现屏幕上面有进水的痕迹,上家也没有更换屏幕再发过来,推断屏幕应该是坏的,只能去淘宝上订个屏幕回来测试了。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 图5

      买来新屏更换上去发现依旧是不显示,测一下显示屏附近的电压,发现背光20v是有的,但是屏供电3.3v没有,开启也没有,难到是桥坏?,由于没有图纸,屏脚位也对不上,但是能开机没有第一时间怀疑桥的问题,测屏供电开启的五角管阻值也正常,先刷个BIOS试一下,毕竟换桥也要刷BIOS的。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 图6

      刷完BIOS后可以显示了,进系统测试功能正常,鲁大师跑分的时候发现显卡跑分偏低,换了系统盘和驱动后故障依旧,怀疑显卡那边有问题,需要定芯片回来维修,跟客户沟通维修,由于换桥和换屏耽误时间比较久,同行应该是急着交差,所以没有同意继续维修,我们测试了一天功能正常,烤机稳定就把机器装好发走了。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图7

红米G游戏本不开机图8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网友:
这个机器烧的  都有点划不来修了

网友:
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技术牛逼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