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劲鲨 X79M-S bios

楼主(2023-08-01):
  修了个山上的劲鲨 X79M-S,客户急用拿走了,提供一下官网BIOS。

网友:
不知道几线品牌的主板   有什么质量可说

网友A:
这个其它X79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它X79能不能用

要i/o,网卡,声卡一样的杂牌x79才行。映象中是原生x79,非h61/b75之类改装货。i/o是NCT5532D,声卡是ALC662.杂牌主板只要芯片组,i/o这两个一样,bios基本通用。可以点亮,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未知。

网友(2023-11-19):
老哥我手里有块板子就这个 俩内存插槽  一个好的另一个槽不过内存 内存都没发热 冰凉的(内存好的)  手里没工具  可以指点一下吗  或者看下你那个背面是哪里断线了我在看看我这个板子背面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B:
要i/o,网卡,声卡一样的杂牌x79才行。映象中是原生x79,非h61/b75之类改装货。i/o是NCT5532D,声卡是ALC662.杂牌主板只要芯片组,i/o这两个一样,bios基本通用。可以点亮,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未知。

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