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烧坏的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08-01):
请教大家这个烧坏的元件是什么型号?酷比魔方iwork12上的。充电口附近。

网友A:
五个角一般是二级转换电压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个角一般是二级转换电压芯片吧

请教一下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2023-09-10):
可以确定这个坏了,一定还有别的问题的贴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