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R 开机vga自检灯卡20s

楼主(2023-08-01):
菜鸟求助,华硕B85 PRO GAMER  开机vga自检亮,自检很慢,等了 20s左右才能跳过进入系统。换个同型号主板,其它配置不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求助大神解答,从哪里入手。。感谢!

网友A:
ata接口检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a接口检测没问题?

这里的ata接口检测是指 BOOT_DEVICE_LED 灯 吗? 这个 在VGA_LED 亮20s后,很快就过然后显示 windows 启动图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