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的耳朵怎么拔下来

楼主(2023-08-02):
内存插槽的耳朵怎么拔下来的?我是之前有个主板这个耳朵掉了,然后想找个别的板子弄一个下来装到这个板子上去,不知道咋拔下来。

网友:
那个是整个内存插槽一起换的,。

  很少见能单独拆下来的

网友:
我在老主板上,轻轻地就揪下来了一个内存插槽,这个耳朵有点不好拆,也许是塑料件质量不好,也可能年代太久远,耳朵想翘下来,但是耳朵和槽接触这个地方翘坏了。所以如果能换内存槽就一起换槽吧,不知道新的内存槽能不能揪下来,我这个实验仅供参考

网友:
那个耳朵有单独卖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拆和装。

网友:
一字起子和你的力气,巧力加蛮力,就对了。

网友:
找个坏的大力出奇迹,拆下来肯定没问题。装的时候温柔一点,装比拆应该容易点。

网友:
先把卡扣倾斜60度,然后用一个钳子,最好用手,够力的话, 按60度的方向拔。

网友A:
保持卡扣为打开状态,平口镊子或一字起子插入卡扣底部,利用杠杆原理稍用力上撬,2-3下即可轻易取出。

网友:
拆它干啥,内存插上之后两段打上热熔胶就搞定了

网友:
最近正好需要这个技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卡扣为打开状态,平口镊子或一字起子插入卡扣底部,利用杠杆原理稍用力上撬,2-3下即可轻易取出。

好像还是不行,弄断了也出不来,还有一截断在里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考验智慧与力量

网友:
换内存槽就一起换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