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Acer11代i3 笔记本重装win10蓝屏

楼主(2023-08-02):
Acer11代i3 1115g4CPU笔记本重新安装系统后开机蓝屏 进不去系统,据说要安装什么驱动才能进去,有知道的麻烦分享一下方法,多谢

网友A:
F6flpy-x64 (Intel® VMD) 安装时提前打这个里面的驱动

网友B:
之前用的也是win 10吗?如果BIOS设置没有任何改变,重装后蓝屏应该是某些硬件的驱动不兼容。
其实你换一个其它win 10系统的镜像重新安装,基本上就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的也是win 10吗?如果BIOS设置没有任何改变,重装后蓝屏应该是某些硬件的驱动不兼容。
其实你换一个其它win 10系统的镜像重新安装,基本上就能解决了。

跟系统没关系,就是驱动的问题,需要提前打一个驱动才能读取硬盘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F6flpy-x64 (Intel® VMD) 安装时提前打这个里面的驱动

多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