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来看看这种现象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23-08-02):
师傅们来看看这种现象是什么引起的 先描述下技嘉H110M-S2板子 故障现象掉电 正常的时侯好几个小时正常 不正常的时侯开机按一下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是反复转停)多按几下就起来了 还有的时侯进不去系统也关 还有的时侯进去系统1分钟左右就关 正常的时侯用示波器测CPU供电 不进系统电压是平稳的 进系统后就出现示波器上就如波形的电压了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上管G极与S极击穿? 想不明白

网友:
示波器捕捉滤波以前呀,你都滤波,波动没有意义

网友:
我的意识是滤波后不应该是一条平稳的直流吗 这样波动应该是不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