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NLAIMBAC0 REV C版号雷神不开机大短路维修

楼主(2023-08-02):
一台板号为DANLAIMBAC0 REV C板号的雷神经同行说是不开机,此机无图无点位,但是看板形可以参考HP有些有点位的机型是,大致可以判断哪里对应 相应的电压,首先拿来上可调时直接大短路,不用说拆主板发现

电感已经变黑,打值发现公共点短路,行排除短路,全板打值,这个很明显,就是烧黑处的电感

在显卡跟前不用说不是核心就是显存,撬电感打值发现前后端都短路,前端复合MOS管拆除以后,公共点已经不短路,虽然简装下连接屏幕已经可以正常亮机,但是想要玩游戏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明显显卡损坏,报价给客户同意维修,先把场管补上,再换上一个一样的47UH的电感
虽然是短路状态,但是也可以开机测量下是什么电压的,经测量此路电压1.2V,再看用的显存三星HC14的,六代显存,明显的就是显存供电,直接把四个显存全部撸掉,还是短路,上BGA把核心也撸掉,阻值已经恢复正常,核心和显存一套都换上后,跑显存测试

装机测试

久违的控制面板也已出现,这里提醒下,固定散热的铁片上的贴胶如果说要重贴的话一定要满贴上,不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把铁片盖住的过孔和地短接,造成不开机了,这个是后来客户用了些日子返修时发现的

网友:
一路顺利啊。。。买的显存都 是好了吗

网友:
这是比较直接简单的办法

网友:
肉眼可见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一路顺风。。。

楼主好手艺。。。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

海韵之恋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请问下你这机器 1650   1650TI好显卡对地阻值时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这机器 1650   1650TI好显卡对地阻值时多少呢

0.000-0.001

网友B:
最后没理解啊楼主,固定铁片不是螺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没理解啊楼主,固定铁片不是螺丝吗

板子上贴铁片用胶片粘的,胶带还能起绝缘用,正好胶带下有过孔,螺丝孔就是地(理解不)温度一高过孔的电压就和铁片接触了,接地就短路,拉低整个供电

网友(2023-10-18):
参考HP那一款的?HP有图点也很少,我也在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