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68暗屏维修

楼主(2023-08-02):
同行送修dell3568笔记本,故障暗屏,怀疑被人动手脚了,很简单补了两根针,检修过程略,同行自己看自己分析。谢谢,观赏。

查到缺针点 补完针后 板号 测试图片

网友:
不错,很好,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老师傅,就是厉害,接口的针都能换,佩服之至!

网友A:
一般省事直接飞线主板完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省事直接飞线主板完事儿

飞线是即快又简单,维修保持原貌更完美,个人观点。

网友:
不知道脚定义,乱弄也不行,上家也是行家啊

网友:
能修好 就是老师傅

网友:
屏上拆个座子嘛

网友:
这还能补?我都是拆屏拆主板管的

网友B:
同行做了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做了手脚的?

怀疑是,屏线接口没有进液腐蚀现象,无辜少两根针,而且正好是背光开启和调光的两根,没有点经验的估计做不到

网友:
被人修过的嘛

网友:
被割了线,我前几天收了一个11代笔记本,也是被上家动过手脚

网友C:
接口里面的针短路吗 还是焊点的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口里面的针短路吗 还是焊点的针?

针被抽掉了

网友:
上家故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