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风扇狂转

楼主(2023-08-02):
版号820-00281-01,故障描述,进Mac系统风扇狂转反应卡慢,
拆机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的状态, 温度检测的位置打值测量电压没有明显问题,
测量总线打值和测量电压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到这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思路了只能围绕总线一点点查 3v芯片供电是正常通过电阻过来到电容位置的而电容位置正常测量也一直有3v所以一直没有关注通断问题总线3v也是正常出,但是这里 正常打通断是无穷大,问题找到就好解决了飞线搞定的,为什么断线还有供电可以看图纸这个总线其它位置也有上拉电压,可能导致这个位置也有3v,图片有一些没拍全,只能尽量用图纸来说明维修的情况,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大佬厉害了,我看不懂

网友A:
意思是3V供电没有进芯片?芯片不工作,造成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吗?3V飞线到芯片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3V供电没有进芯片?芯片不工作,造成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吗?3V飞线到芯片1脚?

47欧姆的电阻到电容之间断线了,电容上面有电可能是芯片出来的,电阻的供电到芯片是没有断线的

网友:
这种问题也能查出来,佩服佩服,请问您是在哪里学到的这身本领,我也想去学一下,目前这两下实在不够用。

网友(2023-10-20):
我这有个A1707可以修修不。风扇款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