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版号NM-C711 不升压维修

楼主(2023-08-02):
电脑拿到问题是电池能开机,不充电
插入适配器不升压无法充电
拆出来发现输入5V一个电压就一直在跳变
以为有地方隔离保护了,测所有阻值正常。取掉升压芯片发现5V不跳变了 换了一个新的涛声依旧
然后继续往下查升压后端

尝试在公共点前端隔离保护电路前上19V能正常开机

最后发现是这个转换芯片 有输入无输出 各条件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由于手头没有芯片直接短接飞线了
最后亮机,附上正常充电图片,原机备份BIOS

nm-c771 2023.8.1.rar

网友:
适配器输入电压,转换成公共点电路的前置电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