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MG7P内屏不显外屏显

楼主(2023-08-02):
19V和3.3V都没有

网友:
有通病小六脚问题

网友:
大神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谢谢,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小六角是说那个Q118复合MOS管吗?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外界正常内屏不显示的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 搞定没有呢

网友A:
楼主你的修好没有呢

网友:
修好没   今天也碰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修好没有呢

修好没   今天也碰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外界正常内屏不显示的楼主搞定了吗

最后 修好没   今天也碰到一台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管呢

网友:
这是啥机器

网友:
最后修好没   今天也见到一台同样故障 的机器

网友A:
我的修好了

网友:
那个故障件

网友B:
没什么6脚管子   就算有通病 也是BIOS问题  。我的是大小灯亮,能读U盘  屏不亮。 屏供电 19v  3.3v 都没有   刷bios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修好了

可以说说哪里坏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同一样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6脚管子   就算有通病 也是BIOS问题  。我的是大小灯亮,能读U盘  屏不亮。 屏供电 19v  3.3v 都没有 ...

可以把BIOS上转一下嘛  谢谢了

网友:
坐等楼主回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BIOS上转一下嘛  谢谢了

我刷了BIOS也不行 19v 3.3出来就掉了

网友(2023-11-07):
换个屏试试,这17.3的2K屏容易坏,遇到几台都是17寸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BIOS也不行 19v 3.3出来就掉了

换那个edp切换芯片PS8461E,类似故障我换了一颗搞定,你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