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0的维修经历

楼主(2023-08-02):
故障通电不上电,无待机1.8V。战损的矿卡,送来的人还嘱咐我,都是空调房出来的,品牌的质量还是很好的。
言下之意,我应该修复率很高。
我都不好意思回过去。这连个品牌都没有的显卡,谈品控。。。。。
芯片到处发霉,我看了一眼就告诉人:
这种显卡没有维修意义。到处发霉,修亮还不一能测试通过。

看人大老远来找我,我也不好意思一口拒绝。

首先,观察外观,有一个掉件。pcb走线被碰掉了。拿过来别的显卡对比,果然掉件。
(在我后续的维修中,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三个702的双mos管,类似于保护,若某一路电压异常,会让显卡掉电。可以拆掉。)类似的保护电路,有很多。

焊盘被碰掉。

好卡对比一下,果然掉件的。

首先要先明白,这个显卡的供电布局,我上个图。

虽然无码,但是不高清啊。
我来个电子标注的版吧。见下图。

好,现在我们目的很明确了。1.8V供电芯片,知道在哪了。没有图纸,不是问题。顺着芯片开始追查en。
跑啊,跑线,这里没有捷径。这里并不难。
跑到了背面的双三极管
双三极管怎么工作的呢?

我为啥要画个图呢,有的时候,会进入误区,如,摘掉双三极管,让en不受控,默认处于开启。
2脚和3脚,双mos管是同向的。(2脚高,3脚电路也是高电平)
我为什么要啰嗦下2脚,3脚呢?
2脚是+1.8V_EN   3脚是mos管的转换后输出,跟随2脚电压高低的变化而变化,受控与2脚。同向的。
3脚去到了1.8V的芯片,作为开启。

好,那么问题来了。
我刚说到了2个开启。
一:双mos管,第2脚上的开启,是开启1。8V电路。这个信号,是别的地方过来。
别的地方是指?
是金手指,从pci e插槽上,过来的3V,作为上拉。那么,这一路呢,也会有电路上的设计,从而让这一路受控。就好比开头那张图,我后来摘掉了那一排双mos管。就是保护显卡上电的电路设计。

二,双mos管的第3脚,是给到1.8V芯片开启引脚。

这2路都是开启,对么?
我应该两路都该查一下,而不是摘掉双mos管,让en不受控,默认开启。
我这里就是,摘掉双mos管,默认开启,失败。
故障在碰掉件的图一,那3个mos管,失灵,把金手指过来的3V上拉的,1.8Ven开启信号,这一路,关闭了。

注意奥,注意。是把1.8_en 开启信号,金手指过来的3v电压,作为上拉的,这一路,关闭了。

我跑线路怎么都跑不通,1.8V_en  ,还渠道了哪些,为什么摘掉双mos管,还是为低。
后来拆了,开头受损原件,好了。

这里,上电正常,gpu,也发烫了。

但是,显卡并没有好。
这里上电正常了,复位也是高电平了。
显卡插上电脑不识别。(插上主板,集显仍然输出。不识别独立显卡)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识别显卡。且核心也有温度,类似正常工作的温度。
那么接下来的维修思路是哪里呢?
附上本人的笔记。

网友A:
写一半没写完,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一半没写完,没有了?

给人更换gpu去?
修到这样,还不算完么。继续死磕到底?
发帖是探讨分享下,维修的思路嘛。

网友B:
供电齐了以后核心发热,上机不认卡 是不是可以认为核心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齐了以后核心发热,上机不认卡 是不是可以认为核心已经挂了?

量一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齐了以后核心发热,上机不认卡 是不是可以认为核心已经挂了?

接个电源,看看核心电流,是不是直接短路了

网友:
这笔记做的真有耐心,楼主也是神人

网友:
如果是我就刷bios,然后加焊核心,然后扔垃圾桶

网友:
很经典,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核心供电也有,核心和显存供电也没有短路,核心也发热,不亮机我也有一个这个系列的卡,不知道啥原因,以为是显存卡,上了软件,不认卡,但是集显进去能认卡,能刷bios不知道后面该怎么搞了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23-10-16):
看到一半就没有后继,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2023-12-02):
我有个讯景5700 也是电压都出来了,不认卡

网友:
这手艺 好犀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