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730电源 -12V电压的产生

楼主(2023-08-02):
维修 长城网星730电源  没有-12V 电压,一直没有找到-12V电压是怎样产生的?哪位师傅维修到,请告诉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12V是通过一个同步整流芯片 SP6019控制,由一对MOS管产生的,-12V只看到一个二极管,负端接地,另一端接在-12V的输出端。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根据2楼的图,查到,12V的那两个滤波线圈接线处短接了,此时,虽然12电压正常,可是-12V的感应电压就没有了,所以没有-12V了,怎样通电触发电源,就保护。把电感焊下来,处理一下。重新焊上,通电测试,正常启动。这样,修好这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