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不开机(3V短路)

楼主(2023-08-02):
      华为笔记本,故障为不开机。上电触发电流只有几十毫安,拆出主板检测各大电感,明显找到一颗阻值为0001的电感,看了下电感的排布,基本确定是3V的电感,由于这个机型比较新......想知道接下来怎么维修,请看下文哦!

      【故障机型】华为笔记本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笔记本 ,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华为笔记本不开机 图1

      上电触发电流只有几十毫安,拆出主板检测各大电感,明显找到一颗阻值为0001的电感,看了下电感的排布,基本确定是3V的电感,由于这个机型比较新,找不到图纸,我们只能先观察有没有明显烧黄的电容,主板拆下来观察了一圈,没有看到明显有损坏的电容那就烧机试一下吧,不可能有修不好的短路吧,结果烧机也没找到短路发烫的地方,热成像照了一圈也没有发烫的电容或芯片,那我们只能采用笨办法来修了,拆除法,先将电感翘起来,判断是前端还是后端短路,然后将短路的元器件全部拆下来,直到不短为止,这种办法比较慢,而且比较看运气,还好我们运气不算差,拆到第七八个的时候发现是3V电感旁边的一颗电容坏了。

华为笔记本不开机 图2

      扣掉以后再挨个装回其他的电容,然后开机测试可以正常进系统。

华为笔记本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楼主的生意不错,技术也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先怀疑电容。这些小电容动辄几十微法,本身安全性就不高。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遇到的大多数是干桥或者CPU的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竟然不发烫,不能理解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短路竟然不发烫,不能理解

就是 ,热成像都照不出来,我怀疑楼主完成了地对地的烧机

WFC

网友:
厉害,没图纸,全靠经验啊

网友:
烧机都找不到发热的地方,如果是我碰上了,就会怀疑是板层有短路了

网友:
电容是直接拆掉了吗

网友:
碰到过很多次,电容、芯片短路也不发烫的,有知道具体的原理吗?

网友:
技术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3V短路小电容 坏的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热成像都照不出来,我怀疑楼主完成了地对地的烧机

我第一反应也是这想法因为我也这样干过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短路一般还是挺好搞的,一般都是电容短路。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

网友:
华为很少修到这个问题都是cpu直接坏

网友(2024-01-14):
我怎么遇不到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都特么的cpu完蛋,恭喜你捡钱。

网友:
楼主底子够硬,
学习了.

网友:
不应该啊,电容短路的话烧机热成像看的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