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M迫击炮MAX奇葩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3-08-02):
V星B450M迫击炮MAX装上cpu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关机后就不开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但直接断电关机的话,又能开机进系统。如果换另外一个cpu的话又能开机,但也是存在正常关机后不开机的问题,再换回第一个cpu又能开机,也是存在正常关机后不开机的问题。一直循环往复,感觉每个cpu只能正常用一次。看看各位高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coms电池是不是电压不够?

网友(2023-10-01):
一块迫击炮 也有你这症状,不过我这块不能硬关机,能系统里关机,然后就是和你的毛病一样了。关机后,不能触发,要换CPU。这块板子是换过底座的,板子已经鼓包了,我不敢继续弄了,只能退板

网友:
按照不开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