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佬帮我看一下这是个什么型号的元件

楼主(2023-08-02):
好不容易搞到了图纸,但是小白一个,不知道怎么看元件的规格

笔记本图纸Asus K401LB.zip

网友A:
L4607是电感,建议你打开图纸,截一下你要找的元件的图,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4607是电感,建议你打开图纸,截一下你要找的元件的图,大家帮你看看。

截图上传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的截图,完整的点位图我也上传了,这个是我热插拔笔记本屏幕给烧了的。

网友:
那是一个电阻,电阻的大小比旁边的电容个头稍大一些

网友A:
你上传的电路图里有主板图片,你可以打开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的电路图里有主板图片,你可以打开图纸看看。

图纸上对应的就是我画箭头那个吧?我以前没看过图纸,不会看啊,能麻烦你帮我一下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吗?看好我直接在网上买了回来换上,万分感谢!

网友:
这就是个二极管

网友:
楼主,根据主板上的电阻的长度、宽度,找一个电阻,焊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它叫铁氧体磁珠,点位上最前面的字就是它的名称,这种就是我们统称的黑色小电感,它的作用是为了过滤高频噪声,图中两种都是我们常见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一个电感,根据L表示就是电感。

网友:
保险电感,直接一坨锡就行了

网友B:
我去,都是大神么, 不就是一个保险电感么?

网友C:
这是个电感找个相同大小的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都是大神么, 不就是一个保险电感么?

这分规格大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电感找个相同大小的焊上去就行了。

我看0805电感有很多种规格,这随便焊一个都可以吗?

网友D:
我看着应该是两个供电线路的电感,这种可以短接,也可以用大A数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着应该是两个供电线路的电感,这种可以短接,也可以用大A数的电感。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