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想问下H310C的主板

楼主(2023-08-02):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H310C的主板是不是装不了G3930的CPU 我装上去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12V电压什么都没有了 就掉电了 不装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 正常电压都有 12V也不掉电 是不是CPU不支持就会这样?还望哪位大佬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是不支持,而是cpu供电某个上管击穿了,一开机就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支持,而是cpu供电某个上管击穿了,一开机就保护了

就是意思不支持也不应该掉电是吧?

网友:
拿8-9代的主板上7代的CPU当然得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意思不支持也不应该掉电是吧?

是的,即使不支持也不会掉电,应该不跑码或者卡在某个码,又或者反复重启,而且H310主板是可以支持7代U的。你看那三路供电,最左边那路的下管似乎都炸了一个,你拆下CPU测试下上管的S级或者下管的D级阻值是否为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即使不支持也不会掉电,应该不跑码或者卡在某个码,又或者反复重启,而且H310主板是可以支持7代U的。你看那三路供电,最左边那路的下管似乎都炸了一个,你拆下CPU测试下上管的S级或者下管的D级阻值是否为0了?

好的 感谢大佬 我明白了

网友:
cpu的三路供电是不是正常?最左边的哪路供电的下管是不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感谢大佬 我明白了

很明显左边这路供电被干过了,这说明左边这路经常烧,导致这情况一般是这一路压力过大造成的,如果有示波器记得查查另外那两路的上下管G级信号是否正常,否则就得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了,要不然用不了几天这一路又会坏,还有那个缺失的16v270uf电容也记得补上以减小mos管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左边这路供电被干过了,这说明左边这路经常烧,导致这情况一般是这一路压力过大造成的,如果有示波器记得查查另外那两路的上下管G级信号是否正常,否则就得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了,要不然用不了几天这一路又会坏,还有那个缺失的16v270uf电容也记得补上以减小mos管的压力

大佬 少一路MOS 能不能先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左边这路供电被干过了,这说明左边这路经常烧,导致这情况一般是这一路压力过大造成的,如果有示波器记得查查另外那两路的上下管G级信号是否正常,否则就得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了,要不然用不了几天这一路又会坏,还有那个缺失的16v270uf电容也记得补上以减小mos管的压力

我把坏的那路MOS先拆了 不装可不可以先点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左边这路供电被干过了,这说明左边这路经常烧,导致这情况一般是这一路压力过大造成的,如果有示波器记得查查另外那两路的上下管G级信号是否正常,否则就得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了,要不然用不了几天这一路又会坏,还有那个缺失的16v270uf电容也记得补上以减小mos管的压力

我换了同型号的MOS 尼玛其他的都出1.4 为独新换的出1.1V 艹是不是被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同型号的MOS 尼玛其他的都出1.4 为独新换的出1.1V 艹是不是被坑了

这几路都是并联的,你怎么查出这一路是1.1呀?难道断开电感查的电压?看看这路上管G级那个2.2r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不然误差一般在0.1左右,不过有点误差其实没没多大关系,拆了这一路mos管也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路都是并联的,你怎么查出这一路是1.1呀?难道断开电感查的电压?看看这路上管G级那个2.2r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不然误差一般在0.1左右,不过有点误差其实没没多大关系,拆了这一路mos管也能亮机的

大佬 我拆的那个坏的MOS管应该是上管 我量的G级其余2个都是1.4V 只有新换那个G级是1.1V 这是不是代表MOS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路都是并联的,你怎么查出这一路是1.1呀?难道断开电感查的电压?看看这路上管G级那个2.2r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了,不然误差一般在0.1左右,不过有点误差其实没没多大关系,拆了这一路mos管也能亮机的

2.2电阻已经量过了 是对的 没有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电阻已经量过了 是对的 没有变大

看G级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比其他几路小?如果小就看看是不是某个芝麻电容漏电了,还有下管如果有漏电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这个板每路是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组成的,把下管也一起换了,如果依然如此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目前上了CPU 有温度了 但是0.8的工作电压没有了 拆了CPU就有0.8工作电压 装上就没有 下管目前测的没有短路现象 G级对地阻值测过了不小是一样的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G级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比其他几路小?如果小就看看是不是某个芝麻电容漏电了,还有下管如果有漏电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这个板每路是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组成的,把下管也一起换了,如果依然如此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大佬 还有下管的电压是否应该一样? 我测的上面2组下管电压D级都是11.46V 但是最下面一组下管D级只有4.7V 也没有图纸电路图 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应该是这个电压 还是下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还有下管的电压是否应该一样? 我测的上面2组下管电压D级都是11.46V 但是最下面一组下管D级只有4.7V 也没有图纸电路图 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应该是这个电压 还是下管有问题

不是D级 应该是S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G级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比其他几路小?如果小就看看是不是某个芝麻电容漏电了,还有下管如果有漏电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这个板每路是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组成的,把下管也一起换了,如果依然如此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大佬 我实测装上CPU 击穿的那路MOS管 G级对地阻值就很低只有0.037 但是不装就是正常的 是否代表CPU的针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G级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比其他几路小?如果小就看看是不是某个芝麻电容漏电了,还有下管如果有漏电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这个板每路是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组成的,把下管也一起换了,如果依然如此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或者是否是CPU不支持造成造成的0.8V电压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G级的对地阻值是不是比其他几路小?如果小就看看是不是某个芝麻电容漏电了,还有下管如果有漏电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你这个板每路是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组成的,把下管也一起换了,如果依然如此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那路击穿的MOS管我已经拆下来了 没有装上去 所以我想应该和MOS管没有关系了 装了CPU 其他2个MOS换G级都是600多 唯独那个没装的G级只有0.037 所以应该下一部检查哪里? 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 还有下管的电压是否应该一样? 我测的上面2组下管电压D级都是11.46V 但是最下面一组下管D级只有4.7V ...

上管的d才是12v,上管s连到下管的d同时通过电感到cpu的vcc ,下管s 是接地的,无论是上下管g级对地都不可能接近0的,如果装上cpu发现上管g为0说明gs击穿了,如果下管g为o说明下管gd或gs都击穿了,另外cpu的阻值一般200-500豪欧基本接近0,所以测量时还是取下cpu 测试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d才是12v,上管s连到下管的d同时通过电感到cpu的vcc ,下管s 是接地的,无论是上下管g级对地都不可能接近0的,如果装上cpu发现上管g为0说明gs击穿了,如果下管g为o说明下管gd或gs都击穿了,另外cpu的阻值一般200-500豪欧基本接近0,所以测量时还是取下cpu 测试比较好

不好意思大佬 提个小白问题 GS是什么?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d才是12v,上管s连到下管的d同时通过电感到cpu的vcc ,下管s 是接地的,无论是上下管g级对地都不可能接近0的,如果装上cpu发现上管g为0说明gs击穿了,如果下管g为o说明下管gd或gs都击穿了,另外cpu的阻值一般200-500豪欧基本接近0,所以测量时还是取下cpu 测试比较好

大佬意思MOS管的G级和S级击穿了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已经把坏的MOS管拆下来了 没有MOS管也是可以击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d才是12v,上管s连到下管的d同时通过电感到cpu的vcc ,下管s 是接地的,无论是上下管g级对地都不可能接近0的,如果装上cpu发现上管g为0说明gs击穿了,如果下管g为o说明下管gd或gs都击穿了,另外cpu的阻值一般200-500豪欧基本接近0,所以测量时还是取下cpu 测试比较好

我是只拆了一个上管 大佬的意思是不是需要把下面2个下管也一起拆下来才可以?不然上管的GS是击穿的 CPU工作电压还是会保护无法上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大佬 提个小白问题 GS是什么?在哪里?

GSjiu就是G级和S级,这样的mos管上边四个是D级,下边从左到右123是S级,4是G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意思MOS管的G级和S级击穿了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已经把坏的MOS管拆下来了 没有MOS管也是可以击穿吗 ...

如果mos管拆掉了,G级的位置依然短路就要检查有没有板层短路,或者另一个下管是否短路,因为两个下管并联的它们G级也是并联的。或者pwm芯片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拆掉了,G级的位置依然短路就要检查有没有板层短路,或者另一个下管是否短路,因为两个下管并联的它们G级也是并联的。或者pwm芯片是不是短路了

好的 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拆掉了,G级的位置依然短路就要检查有没有板层短路,或者另一个下管是否短路,因为两个下管并联的它们G级也是并联的。或者pwm芯片是不是短路了

目前我把下面2个下管也拆掉了 上电还是无法产生0.8V工作电压 应该不会板层就是PWM芯片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拆掉了,G级的位置依然短路就要检查有没有板层短路,或者另一个下管是否短路,因为两个下管并联的它们G级也是并联的。或者pwm芯片是不是短路了

我装上CPU上管的D级供电产生12.66V 但是就没有后续电压产生了 但是不装CPU 后续的电压就能顺利产生 我感觉好像还是有下管短路 因为我拿万用表去测量其他没拆下来下管的DS级 压降是跳变的100的多几下跳到300多 我测其他好的都是标准的490左右 大佬是不是可能下管还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拆掉了,G级的位置依然短路就要检查有没有板层短路,或者另一个下管是否短路,因为两个下管并联的它们G级也是并联的。或者pwm芯片是不是短路了

还有G级短路也是只有第三个就是大佬你标出来的那个上管的G是有短路的 其他2个上管的G级都没有短路 我本来是想把这一路的MOS管全部拆掉看看能否上电 结果那一路拆了还是不行 只能产生12V 后续电压还是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装上CPU上管的D级供电产生12.66V 但是就没有后续电压产生了 但是不装CPU 后续的电压就能顺利产生 我感 ...

查下管是否短路直接查电感对地阻值就行了(拆下CPU测),数值一直跳变是正常的,因为有电容,等测久一点就稳定下来了,只要在400左右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G级短路也是只有第三个就是大佬你标出来的那个上管的G是有短路的 其他2个上管的G级都没有短路 我本来 ...

拆了上管它G级位置依然短路基本可以判断是PWM芯片短路的,图片上看上管G级应该是连到pwm的8脚(ugate),可以拆下pwm在测试这个位置是否短路,如果拆掉不短了就百分百说明pwm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上管它G级位置依然短路基本可以判断是PWM芯片短路的,图片上看上管G级应该是连到pwm的8脚(ugate),可以拆下pwm在测试这个位置是否短路,如果拆掉不短了就百分百说明pwm芯片的问题了

大神 我测得下管的G级和PWM的5脚是存在短路的 其他位置的下管是没有短路的 我估计就是PWM芯片的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管是否短路直接查电感对地阻值就行了(拆下CPU测),数值一直跳变是正常的,因为有电容,等测久一点就稳定下来了,只要在400左右就正常

测得数值是319 有可能还有短路的下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数值是319 有可能还有短路的下管吧

这应该正常的,这块主板是双下管并联的,阻止稍微低点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我测得下管的G级和PWM的5脚是存在短路的 其他位置的下管是没有短路的 我估计就是PWM芯片的问题了吧  ...

看看这个pwm是什么型号,查查它的引脚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pwm是什么型号,查查它的引脚定义

大神 引脚5脚是LGA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引脚5脚是LGATE

这个芯片5脚是lgate,本就是连着下管G级的不算短路,需要查它是否对地短路,也就是5-6脚是否短路,8脚是ugate是连着上管G级的,3脚是开启,4脚是供电,7脚反馈,6脚接地,1脚是频率调节,2脚是脉冲调节由主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只要上管D级和下管D级都没有对地短路就可以上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5脚是lgate,本就是连着下管G级的不算短路,需要查它是否对地短路,也就是5-6脚是否短路,8脚是ugate是连着上管G级的,3脚是开启,4脚是供电,7脚反馈,6脚接地,1脚是频率调节,2脚是脉冲调节由主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只要上管D级和下管D级都没有对地短路就可以上CPU试试

5-6脚没有短路 上管和下管的D级也没用短路 现在是上CPU就保护风扇不转了 不上CPU就很好 电压都产生 风扇转的呼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