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一体机,上电只有到0.06。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8-02):
板号,820-01069-B
测量电流只能上到0.06。除CPU周围一圈没电压,其他都起来了。已刷过BIOS.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查下显卡供电保险 我前几天修了个保险烧了

网友:
跑时序。查cpu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显卡供电保险 我前几天修了个保险烧了

我这款是集显,我这款板号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