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trt的COMS电池座被拽

楼主(2023-08-02):
海尔st rt的COMS电池座被拽掉,这种情况大神们一般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么简单还要问       。。。。。。。。。。。。

网友:
直接弄个带线的钮扣电池,黑线焊地,原电池右边有个SOT323三脚双二极管,其中一脚连1k电阻,电池红线就焊在1k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