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hinkpad t440p 独显款20an型号刷坏bios拯救

楼主(2023-08-03):
为了去白名单,在没有备份bios的情况下直接开刷了网友的bios,然后噩梦开始:开机显示器不亮,不断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刷各种论坛bios拯救,没反应,没反应,只刷4m的bios一点用也没有,一直没效果,最后完整拆机,发现还有一个bios可以刷,难怪大部分分享的bios都有两个,然后试着把8m的刷到另外一个bios,开机...亮了,喜极而泣
虽然能开机,但存在开机慢的问题,观察bios首页信息发现me版本这一栏是空的,而且还存在半小时后会自动掉电的问题...此时我已经迷之自信的把电脑组装好了...在看了很多帖子之后,发现还是8m的bios可能有问题导致,于是,我又进行拆机(好痛苦),又尝试了很多bios之后,最终使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5432-1-1.html 分享的bios彻底解决me为空,开机慢,半小时掉电问题,但也发现个问题,bios中显示的有线网卡地址不对,随后又继续找资料,最后看到一种dos下刷mac地址的方法,最终完美解决,参考帖子:https://www.mi-d.cn/1834  , 真是一个煎熬的过程,以后懂bios前一定要备份,一定要备份,一定要备份,我这个**小白

网友: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维修经验也是慢慢积累的,不要气馁!

网友A:
这个跟备份没关系,这机器就是有个这毛病 单刷4M 8M有几率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备份没关系,这机器就是有个这毛病 单刷4M 8M有几率损坏

原来如此 看来我是运气不好的那种 以后再也不碰bios 电脑小白 纯粹想升级一下网卡 没想到快被折腾死了 电脑还是稳定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备份没关系,这机器就是有个这毛病 单刷4M 8M有几率损坏

一起刷就行了

网友:
嗯 我小白不太懂 所以一直在折腾那个主bios 另外一个bios说实话我之前都不知道有 我还以为是是那种有很多脚的ec 直到我大面积拆机后才发现 居然是一样的 特别是看到边上有个u113标记 激动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