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荣耀什么型号的屏

楼主(2023-08-03):
亲戚不要给我的 拆开 屏线断了 去网上买屏 商家都说不确定型号 所以问问

网友:
电池型号和后盖外观

网友:
大概就是9X之类的吧,升降的不多。

网友:
不知是9x还是9x pro  两者屏幕通用吗

网友:
9X 因为只有两个后摄

网友:
荣耀9X屏幕,

网友:
用华为读版本信息的软件能检测出手机型号,关机状态,按音量下键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