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40一体机网卡奇怪问题

楼主(2023-08-03):
这个机器使用正常,就是网线拔掉再插上就没网卡了,需要重启才可以,网卡换了还是这问题,拆机测试网卡供电都有,系统不识别网卡,插网线重启有可以用了,有遇到的吗,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看吧   或者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