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触发

楼主(2023-08-03):
接客户一台A1466 板号820-00165-A,插电源灯可以亮,拆机后上电0.03,量开关有3.3V,短路也不能开机,量经常有问题的电阻,正常的,再量3,5V,都没产生。找到U7501,23脚电压正常,量EN,没电压,开始没打阻值,找这个信号从EC来的,这个EC换过的,应该是以前修过,怀疑EC问题,先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的问题,量EC供电正常,EC复位SMC_RESET_L由U5110产生,量了也有3.3V,没头绪了,断电,然后再量对地阻抗,En短路了,对地22欧,难道是EC或者U7501挂 了?想着先拆掉哪个了,然后又看点位图,这个信号总共4个元件,有2个电阻,其中一个电阻,图片中的R5198,量也没量出问题,拆掉它,居然不短路了,然后插电,电流自动上来了,好了!这个电阻量了下阻值也正常,也没装上去,没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