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TP412F / TP412FA 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3-08-03):
刚修好一台 TP412F,对比了 TP412FA 的点位是一样的。
这机器刚开始是大短路,烧鸡内存供电芯片漏电,NB687,换了供电正常发出但是不跑码,就怀疑是板载内存没了。
于是把板载的 4GB 内存拆了,原来的是 ID0 低,ID1 高,ID2 低,接着把 ID0 和 ID2 的电阻移到高的位置,上电测试好了。

网友A:
怎么知道是把 ID0 和 ID2 的电阻移到高。图纸上有配置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是把 ID0 和 ID2 的电阻移到高。图纸上有配置图吗

没有。就是尝试出来的结果。

网友B:
你好,图纸或者点位能发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图纸或者点位能发一下吗?

图纸点位上锁的,共享给你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纸点位上锁的,共享给你也没用。

这个图纸点位是在鑫智造里的吗?还是其他地方还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点位是在鑫智造里的吗?还是其他地方还有?

我的不是鑫智造,或者鑫智造里边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是鑫智造,或者鑫智造里边有。

是在哪里找的呀?付费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