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断线

楼主(2023-08-03):
(图片)

网友A:
技嘉 H81 B85 PSON断线很多

网友B:
这位置是不是散热器和固定架导致的问题。

网友C:
真的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置是不是散热器和固定架导致的问题。

PSON不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可以么~~~~~~~~~~

可以,连上线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断线多 我修过一次.

网友:
很厉害哟,这都能发现断线,技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 H81 B85 PSON断线很多

华硕的也很多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好像是通病,cpu附近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