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dows7如何认HD0和HD1

楼主(2023-08-03):
本人H61华硕p8H61MLE主板,装不忘初心win7,一块杂牌ssd60G固态接第一个sATA口,一块WD320G机械硬盘接第二个sATA口,进系统后在管理里发现320G硬盘为HD0,60G固态为HD1。强行改变,但重开机后又是这样。但在windows10下却可以60G为HD0,320G为HD1。
后把杂牌固态换成联想品牌固态,则不论win7和10,则没有这种现像,HD0对应第一个sATA的硬盘。
所以搞不清为啥杂牌固态在win7下,接在第一个SATA口启动其上的win7,仍被win7认成HD1,而不是HD0。各位大佬,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哦。那么纠结干嘛呢。

网友:
装还原卡出错,还原保护HD0,但不是固太

网友:
你装微软完整版的系统试试,不要用其他版本的系统

网友:
又不影响使用 去搞他干 嘛呢

网友:
装方正还原卡有冲突

网友:
大神呢,来个大神吧

网友:
主要是看主板上的硬盘线插对了没有!

网友A:
把插主板上的硬盘线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插主板上的硬盘线调一下

试过,没用

网友B:
最后发现,是主板问题,昂达H61Ⅴ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现,是主板问题,昂达H61Ⅴ主板的问题

根据你的描述,我觉得主板硬件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你说win10 下是正常的。
1. 可能你已经用同样型号的昂达H61测试过别的板子没问题。
2. 或者说昂达H61这个型号的主板在win7下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就这昂达H61这个板子的问题。

打个比方:
  就像我们帮客户维护电脑一样,有时候系统出了问题,进不了系统,假设这里这个情况是可以修复的,然而很多技术人员则会选择直接重装系统(原因各异)。跟客户说系统坏了。

  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明,就你提问的问题你是怎么确认是主板问题的。光说是主板问题,这个范围太大了吧,我们这里讨论的就是技术话题。
  既然你有经验,拿出来分享才是正确的。

网友(2023-11-12):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发现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导致,具体说,物理口接盘和装系统顺序没错的情况下,H61主板的IDE控制器用H61专用的驱动程序可能和杂牌硬盘不兼容,而在管理中排在机械硬盘之后,而我把IDE控制器驱动换成一般的桌面/工作站/服务器sata ahci controller,则没有任何问题,管理里面和主板接口顺序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