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一体机D246不开机

楼主(2023-08-03):
    方正一体机,型号D246. 版号ZA-KB3NVG VER:3.00
    故障现象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实际上接上可调电源是有开机动作的,电流只有一点点,跑到100MA又掉回50MA。测量3V 5V正常,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没有。

测量发现L6短路,阻值只有1.5欧。没有图纸点位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压,只知道这个电压是旁边的GS7261C控制MOS管产生的。GS7261C查不到任何资料。只能烧机看看了,结果居然是旁边的固态电容发烫,固态电容外观完好居然也能坏??更换固态电容故障排除,再次测量L6发现是12V电压。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坏得短路的真是很少见哟

网友A:
以前也遇见过类似的,结果走弯路,因为压根都没有怀疑过固态电解电容短路

网友:
好人还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遇见过类似的,结果走弯路,因为压根都没有怀疑过固态电解电容短路

第一次见固态电容短路,贴片电容倒是见过不少。

网友:
路过学习中  好技术

网友:
有幸见过两次这种电容坏的,大概还是10年前

网友:
我有块主板,换了cpu不开机,怎么整